ASUS P5PL2-E 疑难杂症 求助!!!

楼主(2010-06-26):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 after 15 seconds
开机显示这、15秒自动关机、进不了系统、进不了COMS设置。。
急!!!能点亮!!!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找主板上的USB跳线

网友:
是把主板上的USB跳下拔了? 还是?? 呵呵 麻烦说详细点!!

网友:
移除外围usb设备,拔掉前置usb连接线试一下。

网友:
刮一下主板USB VCC跳线上的氧化物
测量USB VCC跳线帽上是否有5V(注:每个USB VCC跳线都要测)
检查USB跳线VCC端到到南桥之间的一个电阻(或排阻)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LZ把帽子带上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USB过流,是否哪个USB插着设备?有的话,先拔下嘛。
如果没有,就检查USB供电那个MOS或IC。上面一般有个脚叫OC或OC#,看看它的状态?

网友:
这个15秒断电多半跟OC信号有关,是个排阻,一般在南桥旁边

网友:
犯错
的帖子
查所有USB供电 和CHASS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