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跑60AF后掉电

楼主(2010-06-26):
一块GA-7VCSV-RH的服务器主板,插电源开机,能上电,诊断卡跑60AF后掉电,再起动不了啦,再把电源断了,等一下,再插电源,开机又一样的,呵呵!看来是主板出故障,不知是什么地方出问题啦!

网友:
说实话,普通诊断卡的跑码对服务器主板意义不大

网友:
那服务器主板上电后自动停电,是那里的原因?

网友:
是有短路的地方,只是轻微的,检测到后就会断电

网友:
这样的话就很难判断是那个地方出问题了,我检查一下IT8718F,72脚为3.3V,当开机时,为底电平,0V;但76脚PSON#/GP54脚没在动作,是不是I/O 电路坏了;但是上电76脚电压跳变,能开机,得只有几十秒以后,跳变一下,就主板就开了机,再开电源开关,就没有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