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单桥 奇怪充电问题求解??

楼主(2010-06-26):
DV2000单桥 奇怪的充电问题求解??
故障描述:单独接适配器,开机进系统正常。 单独接电池开机进系统也正常。
当两个同时接上时,过几秒,电流突然增大5A,然后U2,U3烧坏。
再换上一样烧坏。换过I/O及充电管理IC。
求解???附
电路图
充电

网友:
跑遍电路,应该是有某个元件短路了

网友:
怎么电路图没传上??

网友:
你那应该还是电池的充电电路有问题的啊?

网友:
楼主啊,你用多大的维修电源啊?应该是电流检查部分出问题了。不然增大5A,岂不加充电电流将近10A?

网友:
肯定是充电部分有问题的,你找一下我之前那个贴,跟你的差不多的。

网友:
谢谢大家,板已修好,用的是笨办法。我把周围的小管子全换了,故障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