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8G优盘量产问题

楼主(2010-06-26):
如题,我先用数码之家的mydisktest.exe测试这个盘为扩充盘。用内置的修复软件修了这后就成4G了。再用上边的软件测还是扩充盘,后来我就没有再修复,直接往里拷了4G的内容,也能装下3.7G,读写正常。我想再恢复到8G试下,拆开是UD6810的芯片。下了MPTOOLV1[1].50 081104.rar,,,,,,UD6809_V1.9.3.1.exe都不能识别U盘。请软件高手和U盘高手指点指点。还有就是他们说可能是山寨盘,怎么识别是不是真假金士顿盘?还有就是有没有办法再恢复到8G容量。

网友:
我识别金士顿真假的方法是看晶振:真品为方形贴片,假的为圆柱形带引脚

网友:
我这个U盘晶振是圆柱两根引脚的,那肯定是山寨的了吧。

网友:
怎么没看见问题啊

网友:
网上有很多识别真假的方法啊。。。

网友:
没有的, 用量产工具呀,弄一下就好了的。在网上也有的

网友:
现在的U盘已经不好量产了,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嗄

网友(2011-10-26):
你买优盘的时候也不能去拆开看晶振啊什么晶振是真的你告诉我

网友:
呃 弱弱的问一下  怎么拆开?

网友:
到专业的检查一下吧

网友(2011-12-06):
识别真伪:用显微镜下看金士顿的人头,里面有一个个的小方面显示“K”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