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显示器四周花屏

楼主(2010-06-26):
我这台17的液晶显示器开机时没有问题,过了十分钟后显示器四周开始花屏,请各老师帮忙

网友:
  上个图来看看。

网友:
我的一台是上下花屏,检查结果是高压不足造成灯管老化。老化的灯管温度高导致屏温高。
换后就好了。

网友:
重插一下屏线看,一般都是屏坏。

网友:
我也遇到2台同样故障,刚修好一台,另一台还再观察中,修的的故障是用1个多小时就花屏(现象和845GV主板没装显卡驱动时候一样),花屏的时候,我把显示器关了,过一会再开还是花的,然后就判断出是屏接口问题,还有一台也是过1个多小时花屏,现象是显示器屏下方从左至右有直线5厘米宽的花条,花的不是很严重,像是有很多亮点组成的,可又没有亮点那么亮,关机后再开就消失了,这台故障判断是屏的问题,正在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