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MF786X不通电

楼主(2010-06-26):
TCL MF786X不通电,用假负载灯泡60W开机一亮即灭,求维修思路,大电容300V,开关管40多伏,3842芯片7脚40多伏,急求
芯片

网友:
刚才我又测试了一下高压包发现1脚和2.3.5.6.8.9.10脚短路,是不是高压包坏了,行管也短路,显示器有答答的声音,求维修思路

网友:
把行管拆掉还短吗?

网友:
是的,我把行管拆下来还是短路

网友:
把二次电源开关管漏极接的续流二极管拆下来灯泡负载就正常了,求维修思路
是不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3842芯片7脚40多伏.
你测在什么地方了.
如果有40V, 后级灯泡还会一亮就灭???

网友:
大哥 7脚怎么会有40 V 的电压出来 求解
应该是枕校二极管短路了 才会123568910通

网友:
换高压包,应该是高压绕组与低压绕组短路了。如果要准确判断,你可以把包的各脚吸空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