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61

楼主(2010-06-26):
T61普屏,最开始显卡问题,报警,换显卡后开机OK,装不上显卡驱动。。后换了2个新显卡,还是装不上显卡驱动

网友:
楼上2位属于严重灌水.坚定完毕.啥都没说.就光个标题.

网友:
肯定不是显卡问题,谁遇到过这类问题,一般是什么问题。小器件么

网友:
机器刚好了,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拆开把显卡后面电容加焊了一次,然后把硬盘重新分区装系统,之后就OK了,之前装过系统N次,但都没格式化硬盘,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
有没有必要搞了几个显卡..郁闷/./.

网友:
是不是系统版本不对呀

网友:
和那个电容有关系吗

网友:
楼主考虑考虑北桥吧。

网友:
用安装版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