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电池能开,插电源开机短路!求解答!

楼主(2010-06-26):
华硕A6T电池能开,插电源开机短路,于我就拆开笔记本一看,原来是接口被烧坏了!心想换了就好,可是拆下来以后测量了一下电源接口那里全短路了,旁边的电容取掉还是一样,用烧烤法,一表头接地另一表头接下19保险后边一端,还是短路!这个说明不单是接口那块短路了接口后面也出现同样的问题,那些的电容电阻我测量了一下没有短的地方,那像这种问题电池能开机,电源头烧了,故障会出在哪里呢?另外本人求A6T点位图,希望技术服务小组能够提供一下,我在其它贴里看了看,找了一些A6T的点位图,但那些不是点位图,求!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查下保护隔离电路啊

网友:
光插电源开机,还是电池也插着,如果电池也插着的话,第一个场管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