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上QQ不能打网页,换了几个系统都不行

楼主(2010-06-26):
求教,ADSL上网,能上QQ不能打网页,重装过好几个不同的系统都是一样,PING网址和IP都没任何问题,用别的浏览器也不行,没有设IE代理服务器,应该也不是这的事,用另一台电脑接到猫上上网正常,此电脑以前被雷击过,集成网卡坏了,用的是一块独立网卡,网卡是好的,换到别的电脑上没问题,请问高手,这是哪里的问题?是硬件主板或网卡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打网络运营商客服电话咨询一下,像DNS解析这种问题,如果排除系统故障(最常见的),那你只能打网络的客服电话来问一下了。

网友:
可是换另一台电脑能正常上网啊

网友:
那你加装一块网卡看看  可以上嘛?

网友:
系统装了那么多次,肯定不会是软件有问题啊!肯定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比较支持2楼的意见,不过这种问题出现在局域网内比较多

也不知道为什么QQ不需要设置DNS服务器的IP地址就能够上网。

现在想想,也许QQ程序里,已经内置了通讯服务器的IP地址,也就不需要通过DNS服务器将Url域名解释成IP地址了吧。

网友:
以前见过 打电话去客服那里就好了

网友:
重新下个IE  啊

网友:
能上QQ不能打开网页其实就是因为本地连接里的DNS设置问题。如果本地的DNS设置不正确或没设置的话是打不开网页的,有时候本地的ISP改了DNS也会造成这种现象。楼主最好电话本地ISP询问下DNS吧,设置好了就能打开网页了

网友:
难道是独立网卡和集成的有冲突

网友:
把集成的网卡在COMS中禁用试试

网友:
我支持这个观点,你看一下你另一台能上得网的电脑DNS是多少,然后把没上得网的电脑改一下看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DNS设置的问题了...在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QQ能上  证明猫  网卡什么的没事
都是正常的
问题应该还在软件  和服务商的问题

网友:
路由重起下试试

网友:
别的电脑正常  不是路由问题 看看IE  DNS

网友(2010-07-26):
进入QQ软件的系统设置里面"安全和隐私"的"安全"选项里的"网络安全"是不是选择了使用TT浏览器!是的话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更新下网卡驱动试试

网友:
winsockfix重置tcp/ip试试吧,或者替换tcpip.sys,祝你好运

网友:
应该是dns、网关之类的问题,QQ可以上,说明udp通讯是正常的,或者是isp限制了

网友:
DNS错误或没设吧``实在不行就自动获取IP跟DNS

网友C:
重新获取下IP地址试试

网友C(2010-08-27):
DNS设置的问题

网友:
加上本地运营商的DNS参数就能解决

网友:
我想应该是楼主的设置问题吧,不可能硬软件都是正常的上不了网

网友:
dns 啦,或叫客服过来修,免费的

网友D:
重新下个IE

网友:
重装的系统有没有换个别的版本的XP试试~~

网友:
我上次碰到QQ能上,网页打不开,改成自动获取IP地址和DNS服务器地址就行了。

网友:
先记下能上的电脑的IP和DNS,然后,将你的这台输入能上的IP和DNS,试一下,一般,能上QQ不能上网都是IP和DNS设置有问题,不行就把集成网卡禁用,把集成网卡用风枪吹下来试试

网友:
比较支持2楼的意见,dns没有设置

网友(2012-03-26):
有可以是DNS问题,重新设置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