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DIY简单实用的防雷稳压电源?

楼主(2010-06-26):
雨季,雷声不断,但是电脑爱好者还是不愿关掉自己的电脑设备,总抱着侥幸心理,应该不会有事的....但是现实很残酷,随着一声闷雷。电脑掉电了,显示器冒烟了,猫和路由没灯了。。。心碎了,这时后悔莫及,早知道我就不玩那会了,这一会的代价真大呀!维修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下,如何来设计一个简单实用的防雷稳压输出电源?功率大的不好设计的话,也可以设计就供猫和路由,以及笔记本上网就行,这样的功率最多也就60W的样子。还有就是在使用电信的拨号上网时,瞬间的高压有可能通过电话线,击坏你的网络设备,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实现雨季的安全上网呢?大家都来讨了吧

网友:
想法很好,支持,我想是否在高压整流后面安装瞬态抑制二极管可能解决。

网友:
有这样的防雷设备卖的,不是很贵,两百元左右,这比花心思去设计开发快得多了

网友:
我知道有卖,问题是有没有简单点的设计出来推广下。

网友:
买个防雷插座

网友:
高脉冲雷电从两个入口进入电脑,一是工频电源,二是网络,能防两处吗?好的电源盒220V进整流处安装有压敏电阻,能防雷电。好的主板网线进口也安装有压敏电阻。

网友:
防雷稳压电源?有必要么!把你的交流220V电源在进线处,打个防雷节,在电源进线处再装个220V的压敏电阻和阻波线圈,不就解决问题啦!别人都研究收雷电的能量啦,这个还值得去研究么!

网友:
网通电话线里的那根裸线,即是防拉的,也是屏蔽线,只不过好多人不接罢了!

网友(点评):
哪根裸线?

网友:
还是安装压敏电阻方便.如果不放心,可以在插座上也安装一个压敏电阻,这样就有双重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