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谈一下CPU供电电路分析、IC工作条件级检修

楼主(2010-06-26):
哪位高手能谈一下CPU供电电路分析、IC工作条件级检修

网友:
如果内存供电产生正常了,检修CPU供电的时候需要查VCC  VID  EN  SS端  PWM信号

网友:
根据平时的维修经验,VCORE供电最需要检查的信号时EN脚,其他的IC供电和VID信号,我遇到的坏的很少,一般这3个信号有的话,查查MOS有无短路,没有的话换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要有 首先板上其他供电要正常  然后就查电源芯片  驱动芯片  的供电BOOT脚电压  启动电压  VID信号 等  都正常不输出电压   一般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或驱动芯片坏

网友:
技术小组可真是个高手啊解答了挺多问题

网友:
EN脚是个什么功能脚,还有常说的SB指的是什么(新手问题)

网友(点评):
EN是某个芯片的开启信号 SB指的是SOUTHBridge的缩写简称为南桥

网友:
多去新手区看看学下基础啊。EN是打开。SB是南桥

网友:
学习主板的供电顺序,再要学习每个电源集成电路的工作条件,那样修主板才有点顺手!

网友:
技术小组太好了   技术水平那是相当了

网友:
不同的板子出CPU电压的条件也不一样,一般的条件有CPUVTT,电源管理IC的EN信号,VID信号,PWM的供电等。大家要多看主板的上电时序图,知道什么电压先出,什么电压后出且多看主板线路图就好了。

网友:
我感觉主板维修,时序图很关键的

网友:
修主板得有耐心、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