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80g 主板 掉电【急急急】

楼主(2010-06-26):
我现在接了一快 七彩虹780g 主板 故障为掉电 进系统跑3DMARK2001软件 跑1圈后准时掉电 主板各供电都测得正常 没发现什么异常 有修过此类主板或类似故障的么 告诉小弟一下 请不要回复换风扇之类的 类似这类问题都以排除 就是主板问题】在此谢过了

网友:
桥的问题,HS VS不良就会出现此情况
还有就是门电路的控制部分

网友:
忘了cpu再跑3DMARK2001 盖上机箱盖 跑1圈后准时掉电 不盖机箱盖 掉电就需要很长时间 还有再跑3DMARK2001软件时 cpu和北桥温度瞬间上升到90度 很不正常  cpu风扇从80元一个的一直换到300元一个的 换了9个 故障依旧 不跑大程序时基本上不掉电 此板已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求解

网友:
桥的问题,不用想了

网友(点评):
如果门没有问题,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多版主 什么是HS VS  可以讲解详一点么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刷过bios了 换过cpu供电电容 电感 供电管 桥供电管  等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有什么好办法排除下 再不换桥的情况下  不过桥我已经全加焊过了

网友:
很有可能CPU底座有连锡的,短路造成电流过大,建议重新换CPU的底座

网友(点评):
cpu应该没问题 是透针的 应该不存在虚焊或连锡

网友:
应该还是温度这方面的问题吧

运行3DMARK2001会提高各个硬件的工作运行负荷,温度上升,自动断电应该是高温保护。尤其是CPU、显卡、北桥这方面
着手检查这几个地方的工作温度情况吧

网友(点评):
我现在也是考虑温度问题 但是温度运行大程序只升不降啊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以前遇到过换南桥后OK。

网友:
回复 网友D:
cpu和北桥温度瞬间上升到90度  首先你先要确定一下他们的温度有没有真正的达到那么高  如果没有一般是温度监测线路出问题  如果真有那么高   那么一般都是桥空焊了

网友:
会不会是温控电路出了问题,CPU温度一高它就自动切断了,查一下CPU四针风扇的电路。

网友:
显卡的行、场信号

网友:
这种情况,和南桥都不贴边,加焊北桥或换

网友:
回复 网友E:

确实这么高 不过现在确诊是北桥的问题了 不过要谢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