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帮我看看这个内存那里坏了!有图!

楼主(2010-06-26):
单面 256M   8颗芯片
不知道是那颗有问题

网友:
去看看摸摸的文章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第4和第7块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顺便问下楼主你的图片是怎么发上去的,从改版后我不会发图片了,谢谢

网友:
主板不错,坏内存也能单条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