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 烧高压板 修过的看看啊

楼主(2010-06-26):
R61i第一次客户过来不开机电流上到1.31掉电 拆机放电可以开机接外接ok关机再开就又掉电
必须拔掉电源接口再插又可以了再开还是不可以 后来放啦一夜可以啦 装机测试高压条有问题换了原装的ok 可客户用了几天又是上面的故障啊 拆机放电可以开机 可测试高压又坏了?修过的朋友给提个醒啊。

网友:
你那应该高压板供电电路有问题了吧

网友:
  如果高压板的质量没有问题 可能是灯管有打火

网友:
可以肯定是PMH7这边有问题
量一下PMH7到LED接口的信号阻值

网友:
换个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
我觉得灯管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有那个坏的高压板是那个部份坏啦?

网友:
楼主查一下高压板的供电电路吧,屡烧高压板,不会只是高压板的问题,外围电路也存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