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不触发

楼主(2010-06-26):
   目前是开关脚有电3。3V,南桥晶振起了有波形,超级IO 也有起振,3。3V电压的电感电压3。3V,ps51120ic也换过几个了,不知道5V静态电压要不要出来,现在待机电流有0.01A。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天关的接地是否开路,天关到I/0间的触发线路是否开路,然后就是I/O了

网友:
这个待机就要有5V的..

网友:
先修5V出来吧

网友:
这个机器是有5V的  看一下键盘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机今天下午下班之际修触发了,原来是声音功放IC有短路,还有就是新换的IO是坏的,再换一个OK,明天再修花屏。谢谢大家

网友:
  干维修的nnd不容易啊!我最恨的就是换上的东西是坏的。

网友:
按一下显卡,看看能不能亮

网友:
这个待机不用5V3.3.

网友:
有些I/0是带程序的,所以可能买的新的I.O没有程序,所以可能不能用。

网友:
你先把5V修出来
在看后面有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
声卡短路也会不触发吗,是保护了吧,
冒昧的问一个,7楼说的NND是什么意思,

网友:
维修要细心啊

网友:
做维修台累了啊

网友:
声卡与网卡的供电一般会需要3。3v和5v,要是声卡和网卡短路了有时会拉低5v供电,芯片保护导致不触发。NND是啥意思楼主可以去百度搜下,看来不怎么上网那。。。

网友:
重点查EC与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