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新手,请教各位大侠在路测量CPU供电MOS管好坏的方法

楼主(2010-06-26):
本人是新手,请教各位大侠在路测量CPU供电MOS管好坏的方法,D和S在路阻值正常大概是多少

网友:
不同结构的MOS管阻值不一样,可以对照好板量测。

网友:
测量CPU供电管,红表笔接地,黑表笔依次测量MOS管的G极对地的阻值,一般为460-680不等,如果太小了就要把上面的管子取下来测量。取下后先短接G D S三个电极,然后测量D S极的正反向阻值,正常时只有一个阻值。接下来测量D S极与G极的阻值,正常情况下均为1(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69242
你也先去看看这个贴子,看看MOS管如何进行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路测量与别的几相进行对比 只要不是相差很大都不可能认定是坏了   不同主板电路不同  在线测的值 也不一样 所以不要死记值多少为正常  还有LD101*的CPU供电管在打值 的时候 他就是000 不要认为坏了 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