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宽电源板(LD7552BPS)曲折修复记

楼主(2010-06-26):
这几天比较闲,翻出前几天给客户换下的液晶电源板,元故障时主供电不稳定,导致无法开机。当时因为客户比较急,又是外地的,为了稳妥起见,给客户换了通用一体板。

这块板子我觉得稍微麻烦一点,就是LD7552以及周边贴片元件是单独放在一个小板上的,然后插在电源板上的。所以测量很不方便,后来,就把小板子,翻倒反焊在反面测试。检测方便多了。测300V稳定,输出5/13/24v无短路,于是把故障限定在LD7552以及周围元件上。

开关管是好的,0.34欧取样电阻正常,LD7552外围元件测量皆正常。于是,觉得换LD7552,因为手头没有,就用SG6841代换,以前代换过,可以用的。但要把4脚RT电阻换掉,原来是100K,要换成24k左右。 5脚可以悬空。原以为换了必定OK,谁知故障依旧。

于是,换光耦、换小板上的小元件,皆无效果。一时茫然无措

最后,毫无缘由的换了TL431,居然好了。真是大跌眼镜啊。TL431,真的很少坏的,修了这么多年了,第一次,换它!!!

网友:
我也从来没换过431。一般的都还好修。学习了

网友:
联想的产品有好多你意想不到的

网友:
TL431和光耦偶尔也有一些坏的

网友: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有这元件,特意去网上找了一下,发个图来看下

网友:
非常常用的电压调整元件,和78,79系列一样,容易被误认为三极管

网友:
牛!~  学习了

二当家de -6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D7552换SG6841要改4脚悬空5脚,可是我手上刚好有块电源板,怀疑SG6841,找不到这个IC,想用LD7552换,我今天换上去了,还是不行,是不是SG6841换LD7552一样也要改电路呢?该怎么改啊?本来我想换通用电源板的,但是这个显示器空间太小,实在装不上通用板,故而向楼主提问,希望解答,也希望各位知道的朋友告知     谢谢!

网友:
我也没遇见过,TL431虽然在反馈电路,没见过她坏的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D7552换SG6841要改4脚悬空5脚,可是我手上刚好有块电源板,怀疑SG6841,找不到这个IC,想用LD755 ...
引用 网友A:

6841改成LD7552,我倒没有试过。 不过可以尝试把4脚电阻改成100K的。5脚是空脚(NC脚),不用接。

网友A:
6841改成LD7552,不用改,只是其它正常,装上就能用。

网友:
呵呵!有些431坏侧阻值是侧不出来 的。

网友:
楼主的这番经历和我前几天修的液晶显示器惊人的相似啊

网友(2010-08-05):
昨天修了台,12v和5V不正常,实测是7V 2.5V,检测后是ka431坏,手头有TL431,将KA431用TL431替换后电压正常。

网友:
请问楼主如何判断ld7552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