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 开机掉电

楼主(2010-06-26):
Acer 来时网卡口坏了 换个网卡口好了 ,可以上网。但玩游戏 或运行3D 时几秒钟就掉电。不知道为什么。是显卡的问题吗?换网卡口没碰掉件呀 离显卡也很远。问题不解。不玩游戏一切正常。排除不是热的问题 ,大家有人遇见过这问题的吗?
显卡
掉电

网友:
搞软件吧~!做个系统试下,我遇到过IBM T40的做系统解决了。

网友:
我换过硬盘 重做过系统 故障依旧

网友:
是独立显卡板的那种吗?如果是加焊下显卡插槽和显卡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拆主板过程中导致虚焊了,最好是加焊下cup电源管理芯片,显卡等试试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加焊过,故障依旧

网友:
可以加焊显卡看一下

网友:
显卡加焊过,故障依旧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只要打开游戏就死机掉电,小的不能再小的游戏也是一样,直接加焊了北桥,好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我修过宏基4735进系统掉电,后来换了cpu座反面的c55的电容就OK了

网友:
可以考虑下显卡的滤波电容及CPU滤波电容

网友:
碰到过电源适配器的问题引起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