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lnea显示器19正平的怪毛病!

楼主(2010-06-26):
故障,亮一会黑屏,信号灯灭掉,换驱动板后OK,在没装上外壳的时候考机没问题,但是装上外壳以后故障依旧但信号灯还在亮,继续拆开后检查灯管没问题,代换掉给高压板的两个电容后,装上壳故障依旧,继续把屏蔽罩给割掉一般,以为是绝缘问题,但故障还是依旧,最后故障解决了,请朋友们判断是那的问题,答案明天奉上。
黑屏

网友:
不要卖关子好不好``~~哥今天修了一台跟你管问题一模一样的,裸机烤一天都没事,装上壳子就不行~闪一下就黑了~指示灯显示绿色的。灯管、高压压板上的电子原件全换了~都不行~最后实在没办法只能给高压去保护了~~~~不知道你是怎么修好,可以分享下经验不?

网友:
灯管两边的接触不好!

网友:
应该是按键问题

网友:
哎丢人啊我换了高压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