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S264S不触发

楼主(2010-06-26):
查,开机键无电压,无3.3V 5V,看图纸,接电就应有3.3V 5V电压,查SC1404 22#有20V输入,但21#无电压输出,看芯片输入主电压后就应输出VL,但没的输出的,换新的芯片一样,换了两片一样,21#无电压,9#无REF电压,换9#电容一样,22#进了主电压,21#就有电压的撒,为啥没的呢

网友:
SHDN#正常吗?

网友:
23脚也要有高电位吧

网友:
23#的1632_OFF#信号由Q2113控制,Q2113由VL和Q2115控制,Q2115要3.3V,Q2113主要由VL控制

网友:
还有一个SD使能吧

网友:
22#供电 23#SHDN#低电位正常后,21#才会有VL电压;如果22#23#正常后,21#还是没电压 就要换IC了

网友:
23#就是SHDN#啊,23#是底电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