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调制解调器。与电脑上网问题

楼主(2010-06-26):
今天遇到个。要用波导m29手机调制解调器。用数据线与电脑衔接。来用手机卡来上网的!
用手机与电脑衔接上网我听说过。 是用蓝牙传输。
像这个嘛....该怎么弄? 去官网?下驱动?

网友:
yuri -5 纯表情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的,首先你得把你的手机驱动装好,让电脑能识别到你的手机端口.有的就要新建个调制解调器,有的就不用的/这就要看你手机是怎样的.然后你在网络连接先建个新的连接,在第三次选的时候要选择"手动设置我的连接"然后再选第一个,名称就为"手机连接"喽.号码为"*99#".接着还得在控制面板里的调制解调器里属性的高级选项中复制"  at+cgdcont=1,"IP","cmwap"  "这个命令的(注意最外面的引号不要加上,但里面的要加上的).就这样你就能点手机连接进行拨号了.连接上之后,就可以登Q了,但要在QQ设置里设置下下的,HTTP代理服务器地址:10.0.172.确定之后就可以正常登Q了.注意,这样子一般情况是不能打开网页的...用手机连接电脑上网,一般只适合登Q的...

网友:
好像要用PC套件

网友:
不同的手机。方法也不一样啊。

网友:
铭记于心 学无止境!

网友:
如果楼上的真能铭记于心也很不错啦!但愿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精神...也希望我们都能坚持!

网友:
你要根据自己的手机型号去网上查询

网友:
这个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手机的流量有可能你开一次杀毒更新就全用完了,更不要说电脑中还时时刻刻运行着那么多即时联网的软件,上次在天涯有个人就一次被扣费四五百元.

网友:
正在想用手机上网是否能联接这会事能看到你这个主题各位们要是在乡下用手机和电脑上网那就方便了谁能发个题来看看啊!

网友:
你的手机品牌是什么 支持塞班系统吧%………………在手机3GP网下载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