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 G33M02 问题求助

楼主(2010-06-26):
Foxcon G33M02 问题求助

本板上面上的是 扣肉E2140 .开机 CPU风扇转下就不转了 ,但板子不接U开机 ,风扇正常转。 以为U换了 搞了个CD 336  2.8的U 。开机CPU风扇可以跑。但无显示。  再把这个U接到别的板上 ,可以显示呀。  那U也没坏,那就主板了。

测上下管正常呀,接上这个U 就CPU转下 就停了,  不接U又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如何查。  请问哪个芯片是负责CPU供电的芯片呀?

请大师指点。    谢谢

网友:
1:首先要保证你那张主板能够上CD 的CPU
2:分析一下上CPU掉电的原因,首先应该测量CPU供电部分有无短路,然后上假负载测一下CPU供电是否有输出,输出多少?
3:上真CPU测试,瞬间测一下CPU供电是否有短时的输出

注意一下CPU的好坏

网友:
LZ啊  你的威望`下载分 等级  不知道怎么来的    讲 这样的情况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你那个CPU坏了   换CD的不跑码 因为G33的板不支持单核的U  换双核的U试试吧

网友:
用假负载,测无核心电压 其它正常。

网友:
如果是上假负载有CPU供电,上U就一闪而灭那可能CPU供电场管有软击穿的。

网友:
测量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关键引脚,如VCC EN VID 等
如果没有资料
可将CPu供电芯片的型号写上来

网友:
芯片是这个 ISL6312CRZ

网友:
测量的 电压 如下:
VID0-VID7  只有VID1 的电压为0 其它都为 1.18
23脚 EN-PH4 为5.18
36脚 EN 为0.02
10脚 VCC为 5.18

网友:
而且第五肢 VID 1  对地短路  请问正常吗?

网友:
电源芯片VID识别脚不插CPU或假负载一般都是高电平,插上CPU或者假负载,VID识别引脚通过假负载或CPU针脚把那个VID脚对地短路拉低为低电平来确定是什么样的CPU控制后继电路输出相应的电压。你测的时候是什么情况都没说清楚,无法分析

网友:
在上假负载开机下 电压是:
测量的 电压 如下:
VID0-VID7  只有VID1 的电压为0 其它都为 1.18
23脚 EN-PH4 为5.18
36脚 EN 为0.02
10脚 VCC为 5.18

且第五脚对地短路

网友:
我看LZ的注册时间都有几年历史了,怎么还问些这样的问题啊
G33的板先找个双核上下,不行那肯定就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