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楼主(2010-06-26):
CPU 的供电是不是由场效管S端输出到CPU。主供电是不是由场效管D端输入12V。那位能说一下,

网友:
这是以前张老整理的一个图片。看看是否能看明白。
跟楼主说一下,维修不是靠问就能学会的,想学东西得能稳得住性子,一点一点地看,咱这论坛基础区有好多类似的贴子,见意先去看一下,再发问。如果还不是正式会员,那就加把紧,尽快转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因为CPU供电是PWM电路所以需要上下管  上管D极接小四针12V  上管S极接下管D极通过电感  电容滤波之后给CPU供电  下管的S极接地

网友:
请问3楼,为什么有的主板上5,6个场管的s极都是接地的?难到这5,6个场管都是下管?

先谢谢了,希望得到答复

网友:
对头了。CPU旁边有几个储能电感就有几相供电
   可以一个上管 两个下管   也可以两个上管和两个下管
下管是三极管现在很少看得见了

网友:
基础知识,温习,温故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