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和主板问题

楼主(2010-06-26):
液晶是中华映管的claa070na01ct,led背光,烧了个8脚的元件导致背光不亮了,其他都ok的,问了本地几个维修的都说没零件,维修的说是控制电压的,led的看起来太复杂不懂怎么修,请教怎么办。
主板是神舟的945gm,问题是关机后自动重启,确定不是系统问题,也不是电源问题,那应该是主板什么有问题?另外主板的后音频输出坏了,用usb声卡,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
烧8脚那是复合场管里面可能是一P一N的也可能是双N的封在一起通过PWM IC驱动它开跟关产生高压给灯管供电。

网友:
前段时间我就到过一台主机关机变重启的,换了电源也一样,最后拔电池放电搞定了

网友:
关机重启一般是IO引起的问题多。8脚芯片烧得多的是双MOS管

网友:
烧的那个是上面一个,但是看不清出型号,不知道和另一个一样么

网友:
画图分析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