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0主板通病 CPU座后面滤波桥如何加两个330电容

楼主(2010-06-26):
东芝L200主板通病 CPU座后面滤波桥如何加两个330电容  电容都准备好了 是不是电容的正极接滤波桥 负极接地 就OK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是想知道

网友:
电容直接接那个NEC上肯定不行  这个试过 在说那个NEC 角位都是接地的.  接旁边的小电容上也不行,   新手知道有限,谢谢帮忙了.到底接哪个上面

网友:
NEC那个电容并不是所有脚都接地的,要拿下cpu来测量;要是加电容可以在cpu附近找下,我记得那里有2个可以加电容的位置的

网友:
我拿 下CPU 测过了 是所有脚都是接地的.可能这机器电容是真坏了.  还有如果加电容的话 在CPU 附近加  还是在CPU座后面NEC电容附近.  这个位置大体在哪  谢谢

网友:
  直接并在打电容旁边 如果还是有问题 就暴力拆除这个电容 另外增加几个以达到原来的容量

网友:
正极接正,付极接地就好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4个

网友:
在CPU 座子旁边想办法加2个上去  看不出来 美观又实用  回头遇到了拍照片传上来

网友:
我十分怀疑你的检测有误,你先检测VCORE的电感对地阻值,如果不是为0的话就说明你测电容阻值取样点是错误的,我记得那个NEC电容中间不好量的,而四边的都是接地。如果VOCER的电压正常的话,建议你并联两个电容上去,不要把故障都认为是通病就做通病搞了。

网友:
看来又是个搅局的,这些都不懂还敢修板

网友:
就在CPU附近的滤波电池,正极接正,负极接负,就对了,但是千万不要接返了,接返了的话要爆炸的。万用表打一下,极性不要弄反了。祝你成功

网友:
电容积性不要反,测一下,NEC大电容有没有坏,在加。CPU傍边有位

网友:
我有个客户卖东芝机的,弄过不少这样的机子过来修,以前都是加电容就好,可有些过一两三个月就返,返修过来的发现加再多都不怎么稳定,现在我都是直接更换这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