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重启无复位 已解决 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2010-06-26):
前几天在店里看到一块放了很长时间的一个845主板重启无复位,开机以后各路电压都正常,都可以进系统,重启后,诊断卡跑00,IDE复位电压0.7v。

根据大家的说法跑一下VRMPG 和ATX PG信号的线路,发现LVC07A门电路芯片有毛病,然后从旧主板上找到了一个,换上就ok了。

在此特谢谢技术服务小组

网友:
我的语言组织能力太差了 我只能表达成这样了

网友:
呵呵
大概意思还是能看懂的

网友:
基本上还是能看明白,说来就是74门电路的问题,引起没有复位

网友:
问题说清楚就行,74门电路的问题

网友:
看来高手还是很多的

网友:
老师教我复位问题基本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