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显卡无电压!!看图!

楼主(2010-06-26):
(图片)

网友:
不过最后一张图的G极有电压!!12V

网友:
有输入,无输出,先换电源管理芯片吧(PS:看看有无EN开启信号)

网友:
12V电路有问题,查下上管的驱动信号

PS:2R2电阻和电容不良首先要换掉,PWM的5V 12VBUS BOOT线路中的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D极吧?

网友:
查控制IC的工作条件没有没。应该是IC坏了这个IC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是要换显卡的供电IC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G 12V 也正常
楼主这个情况  再确认MOS管无问题的情况下  先查下 电源管理芯片的PDF 然后测量EN 脚电压
如有电压 换芯片 没有的话 就找原因

网友:
是的,2423坏的比较多,导致上管发热大,时间长烧掉12V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