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J风扇不转(供新手参考)

楼主(2010-06-26):
因为太简单,不敢发原创去掉人,给新手看看。
机器型号:ASUS A8J
故障:风扇不转
附图: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能开机,三两下就拆了,就是在拆D壳的时候麻烦点,卡的太紧。拆开后测试主板,风扇接口CON24第一脚供电5V没有输出。打开PDF图,芯片U23第一脚VEN 第二脚VIN为6.2V,第二脚VO为0V。第四脚VSEF为3.3V,很明显芯片有输入没输出,判定U23挂了,找了块料板换之。风扇OK。
最后附A8J图纸,有兴趣可以看看

网友:
这种故障和有的台式主板用8脚MOS控制的一样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过开机后电流跑到1.2后自动断电,,客户拿来时为不开机,,,后来拆掉内存和显卡能开机,,电流跑到1.2后且还能听到华硕开机LOGO声音并伴有内存没插一样的报警声(堵堵堵的响),,显示屏无显(外接)

网友:
装上显卡后开机电流跑到0.8以后自动断电,,,类似于硬启动不正常。。。有短路现像,,,怀疑可能是显卡坏了,,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不装显卡能开机听到有LOGO声音,,,外接屏无显呢???不明白。。。难到北桥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
这样的故障遇见过几台,有可能是显卡的 问题,也有可能是显卡到北桥之间的电容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