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GeForce6100SM-M怪异现象

楼主(2010-06-26):
一块GeForce6100SM-M主板,如果开机进入CMOS,无论开多久都正常,如果进入PE,有些PE碟一进到图形界面就自动断电,有些PE碟进入到PE一点问题都没有。在DOS界面里,运行DM,加载完立刻断电,但是在DOS的界面里,开多久都没有问题。运行Ghost装系统,很慢,完成之后再启动,一进入windows界面立刻断电。单桥的主板,温度较高。请高手指点一下,这种故障到底如何修理!!谢谢

网友:
CPU散热不良
摸摸板子上是否有发热的芯片、MOS管
查各供电点的输出电压波形是否正常,特别是CPU供电
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