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这块V9280的AGP显卡,花屏(带图片)

楼主(2010-06-26):
     下面是测试结果,A、B、C、D位都有错误。请教下应该是那块显存问题呢?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130914      8958224            0
FBB[31: 0]       68807       153512            0
FBC[31: 0]         901      9388246            0
FBD[31: 0]        7200      972257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B00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16 B17 B18 B19 B20 B22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D08 D0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D22 D23
Read    Error Count: 207822
Write   Error Count: 2822255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8     6334878       21769           0
A09     6199591      112588           0
A10     6333815       21071           0
A11     6198062      112230           0
A12     6339958       18637           0
A13     6199041      111847           0
A14     6338972       21532           0
A15     6196466      112189           0
A16     6328590       20713           0
A17     6207044      112244           0
A18     6448808       71333           0
A19     6194293      113104           0
A20     6327357       21343           0
A21     6205666      110447           0
A22     6334939       22570           0
A23     6201852      112350           0
B00         608           9           0
B01         687          18           0
B02         763          18           0
B03         671           9           0
B04         770          24           0
B05         859          33           0
B06         780          33           0
B07         655          24           0
B16           0           4           0
B17         604         536           0
B18      152343       68586           0
B19           0           1           0
B20          15         156           0
B22           0           2           0
C08     6355181         316           0
C09     6300236         552           0
C10     6356410         316           0
C11     6300168         539           0
C12     6354140         313           0
C13     6305835         553           0
C14     6364889         315           0
C15     6302233         553           0
C16     6355746         317           0
C17     6317776         554           0
C18     6364859         316           0
C19     6308919         310           0
C20     6352217         505           0
C21     6309408         555           0
C22     6356738         317           0
C23     6310286         557           0
D08     6346766        3393           0
D09     6308052        4743           0
D10     6363799        4078           0
D11     6270714        4860           0
D12     6346185        3572           0
D13     6297628        4841           0
D14     6358446        3596           0
D15     6271276        4452           0
D16     6358873        3105           0
D17     6301893        4786           0
D18     6368028        3038           0
D19     6299321        4820           0
D20     6362298        4097           0
D21     6292306        4675           0
D22     6349095        3570           0
D23     6278893        4851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7bec9f0 00000000 00002000 00002000 00002000 00002000 WRITE D 0 0 2 0f7d 09c 0
07beb9f8 00000000 00010000 00010000 00010000 00010000 WRITE D 0 0 1 0f7d 19e 2
07bea9c8 00000000 00200000 00200000 00200000 00200000 WRITE A 0 0 1 0f7d 09e 2
07be99f8 00000000 00040000 00040000 00040000 00040000 WRITE D 0 0 0 0f7d 19e 2
07be79f8 00000000 00fffb00 00fffb00 00fffb00 00fffb00 WRITE D 0 0 3 0f7c 19e 2
07be79f0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D 0 0 3 0f7c 19c 0
07be79d8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C 0 0 3 0f7c 19e 2
07be79d0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C 0 0 3 0f7c 19c 0
07be79c8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A 0 0 3 0f7c 19e 2
07be79c0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A 0 0 3 0f7c 19c 0
07be69f8 00000000 00ffef00 00ffef00 00ffef00 00ffef00 WRITE D 0 0 3 0f7c 09e 2
07be69f0 00000000 007ffb00 007ffb00 007ffb00 007ffb00 WRITE D 0 0 3 0f7c 09c 0
07be69d8 00000000 00ffdf00 00ffdf00 00ffdf00 00ffdf00 WRITE C 0 0 3 0f7c 09e 2
07be69d0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C 0 0 3 0f7c 09c 0
07be69c8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A 0 0 3 0f7c 09e 2
07be69c0 00000000 00ff7f00 00ff7f00 00ff7f00 00ff7f00 WRITE A 0 0 3 0f7c 09c 0
07be59f8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D 0 0 2 0f7c 19e 2
07be59f0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D 0 0 2 0f7c 19c 0
07be59d8 00000000 00f7ff00 00f7ff00 00f7ff00 00f7ff00 WRITE C 0 0 2 0f7c 19e 2
07be59d0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C 0 0 2 0f7c 19c 0
07be59c8 00000000 00ff5f00 00ff5f00 00ff5f00 00ff5f00 WRITE A 0 0 2 0f7c 19e 2
07be59c0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A 0 0 2 0f7c 19c 0
07be49f8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D 0 0 2 0f7c 09e 2
07be49f0 00000000 00fffe00 00fffe00 00fffe00 00fffe00 WRITE D 0 0 2 0f7c 09c 0
07be49d8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C 0 0 2 0f7c 09e 2
07be49d0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C 0 0 2 0f7c 09c 0
07be49c8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A 0 0 2 0f7c 09e 2
07be49c0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A 0 0 2 0f7c 09c 0
07be39f8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D 0 0 1 0f7c 19e 2
07be39f0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D 0 0 1 0f7c 19c 0
07be39d8 00000000 00f7ff00 00f7ff00 00f7ff00 00f7ff00 WRITE C 0 0 1 0f7c 19e 2
07be39d0 00000000 00efff00 00efff00 00efff00 00efff00 WRITE C 0 0 1 0f7c 19c 0
07be39c8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A 0 0 1 0f7c 19e 2
07be39c0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A 0 0 1 0f7c 19c 0
07be29f8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D 0 0 1 0f7c 09e 2
07be29f0 00000000 00dfff00 00dfff00 00dfff00 00dfff00 WRITE D 0 0 1 0f7c 09c 0
07be29d8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C 0 0 1 0f7c 09e 2
07be29d0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C 0 0 1 0f7c 09c 0
07be29c8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A 0 0 1 0f7c 09e 2
07be29c0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A 0 0 1 0f7c 09c 0
07be19f8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D 0 0 0 0f7c 19e 2
07be19f0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D 0 0 0 0f7c 19c 0
07be19d8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C 0 0 0 0f7c 19e 2
07be19d0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C 0 0 0 0f7c 19c 0
07be19c8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A 0 0 0 0f7c 19e 2
07be19c0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A 0 0 0 0f7c 19c 0
07be09f8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D 0 0 0 0f7c 09e 2
07be09f0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D 0 0 0 0f7c 09c 0
07be09d8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C 0 0 0 0f7c 09e 2
07be09d0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C 0 0 0 0f7c 09c 0
07be09c8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A 0 0 0 0f7c 09e 2
07be09c0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A 0 0 0 0f7c 09c 0
0088eaf0 00000000 00800000 00800000 00800000 00800000 WRITE D 0 0 3 0111 0ac 0
0088dac0 00000000 00200000 00200000 00200000 00200000 WRITE A 0 0 2 0111 1ac 0
0088cad8 00000000 00008000 00008000 00008000 00008000 WRITE C 0 0 2 0111 0ae 2
0088baf8 00000000 00010000 00010000 00010000 00010000 WRITE D 0 0 1 0111 1ae 2
00889af0 00000000 00008000 00008000 00008000 00008000 WRITE D 0 0 0 0111 1ac 0
00889ad8 00000000 00004000 00004000 00004000 00004000 WRITE C 0 0 0 0111 1ae 2
00888af8 00000000 00002000 00002000 00002000 00002000 WRITE D 0 0 0 0111 0ae 2
00887af8 000000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00ffff00 WRITE D 0 0 3 0110 1ae 2

网友:
你先  看下 你 测试的  环境是不是纯DOS ..     我 以前 用的  不是纯 DOS 就乱报错..
   如果 确定是纯DOS . 还是这样的结果..     估计么什么路了....  烤下桥吧..

网友:
这个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
软件的使用有问题

网友:
这个卡只有两个区你怎么测到四个 区了,你是用那个软件呀。

网友:
是纯DOS下的啊。软件使用应该没问题,前面测试过FX5200和6600LE、7300LE等显卡,都没问题的。

网友:
现在这块是华硕的,TI4200芯片

网友:
你直接加焊GPU测试一下

网友:
是 4个区的,看下别人的TI4200测试就知道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607-1-13.html

网友:
已经把它拿去清洗了,等干了才可以加焊了

网友:
是用什么显卡测试软件呀,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告诉我在哪里可以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到基础版块里面学习吧,软件在论坛搜索一下就有了。

网友:
A通道两个显存的LDM和UDM控制线查下

网友:
看LZ测试时生成的logfile,应该是总线存在短路或memory之间的点位存在短路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用K4D261638E-TC40的就可以代换

网友:
用K4D261638E-TC40的就可以代换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是想问下是什么类型的显存,不是具体的代换型号,那样才可以灵活应用手头的资源

网友:
目前市场上,显卡上采用得最多的是SAMSUNG(三星)和Hynix(英力士)的显存,还有 EtronTech(钰创),Infineon(英飞凌),Micron(美光)、EliteMT/ESMT(台湾晶豪)等品牌

网友:
现代,三星,南亚易胜,英飞凌和奇梦达的比较多些

网友:
这卡一直没什么时间搞,今天拿来测了下显存电压,居然有3.6V之高,看来出在供电上是肯定的了,正在查找供电原因中,有电路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