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三星R50!!

楼主(2010-06-26):
如题,现象是:开机一切正常,但在打开魔兽的同时,机器一瞬间应该是蓝屏了并同时伴随着重启。用别的3DMARK时都正常。显卡换过全新的X300显卡了。还是没解决这个问题。
请高手指点一二,先谢过
显卡

网友:
能否保证软件没有问题 个人觉得 如果单单是进这个游戏出问题 软件的问题的可能性应该很大

网友:
显卡驱动换过吗?

网友:
软件换过、而且是换的新硬盘重装的WIN7。
不过在WIN7的系统检测分级中显卡的评分是最低的1.0
其它都还可以。

网友:
能过3D硬件应该没问题

网友:
王羽
的帖子
显卡的驱动是否有问题

网友:
如果不玩游戏一切正常的话,我想还是最好查查与显卡相关的东西,如:显卡驱动,硬件加速等。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你可以从装一个系统,有些系统和软件不匹配也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应该是 软件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我现在显卡接屏都不显了,但诊断卡跑码倒是正常全过。
订个显卡再试试吧。太麻烦了

网友:
这个问题已成功解决,原来是显卡边上的一颗显存有问题。我认过两颗新的同时换上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