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改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6-26):
求助手头上有几个笔记本14。1屏,想改液晶显示器,有没有什么要求要注意的。有没有通用。

网友:
屏线要改,这个要找定义,还有高压条也要改改

网友:
说的是。。 屏线和高压条都要改的。。。。

网友:
有没有通用。在TAOBAO网上买的是不是通用的。

网友:
屏线驱动板程序改好就行了没什么要求

网友:
驱动板上的MCU没有通用的吗?

网友:
拿来我帮你改,好改得很~,十分钟一块~~换条屏线跟高压条,写个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贝晶科技GM2621-LVDS液晶驱动板(免写板)(免写程序,直接跳帽使用,并附各种屏的跳帽表格

网友:
我有一块PHILIPS p141xa(a1)的屏,能装在明基19寸宽屏的板上吗?那个明基的屏碎了。

网友:
楼上的,能!要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