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9上电短路

楼主(2010-06-26):
接了一台东芝Satellite pro M19的机器,拿来时上电严重短路,电流非常大,拆开后发现有个MOS管烧坏了,换管后电流还有O.40左右,继续查发现PS51020会发热,把它换掉了,电流跌到0.13,待机有3.3V和5V,但还不触发,摸了一下OZ824LN  蕊片旁边的小电容会发热,现在真不知道往哪里查了,显卡之前是给别人做过的,望有过此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补充一下,谁有此机图纸的麻烦发一份,多谢

网友:
加电烧下,看哪里发烫

网友:
OZ824LN蕊片的小电容会发热

网友:
也许是这个电容的穿了,换一个,不行的话,把这个电容拆掉,在电容的正极加电1.几V就可以,应该能烧出来的。

网友:
电容试过拆了还是不行哦,好郁闷

网友:
烧的是不是CPU的 管子?  查1987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