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电感对地短路

楼主(2010-06-26):
一块杂牌的845GL主板,CPU边上的电感对地短路(长叫),拆了旁边的场管,时钟芯片,
电原芯片后还短跑。

网友:
补冲一下。测试卡RE灯长亮,服位无返应

网友:
把CPU拆下来测他的对地阻值,如果MOS没有坏说明北桥短路了

网友:
把那电容也干掉,你要确定阻值为0

网友:
需要把CPU供电的所有场管给摘掉,其中任一个管短路都可以造成连锁反应。电源芯片又摘了,很可能北桥挂了,

网友:
量一下LOW SIDE MOSFET的G、D、S极电阻,就可以大概确定MOS好坏。如果MOS没坏,CPU那边的电容也是好的话,那么你的NBSB就危险了。

网友:
测北桥上的小电容 如长响 阻值很小  北桥挂

网友:
之前只是不通电.我换了开机针脚边的MOS管,后来可以开机了,便不跑码.我换了内存的MOS,可以正常开机了.可是开关几次后,就不跑码了.刚开始CPU还有供电.后来就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边上的电感  你说的是12V的电感还是CPU供电的电感  12V电感对地 先用灯座看一下 北桥有没有短路了  没有拆上管还有滤波电容   CPU供电电感对地  拆下管 还有CPU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最好换电源IC和所有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