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的板子,电源接口12V正常,但CPU上管d极为0.86V

楼主(2010-06-26):
现该机器可以触发,触发后风扇中间针也为0.86V,对地阻值为530,请问是什么原因。电源ic为5093mtc,换过,cpu供电管也换过,com口芯片也吹下,还是0.86V,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已修复,估计是内部断线了,用线直连,主板修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直接拉线到CPT风扇的吗?

网友:
我把电源接口的12V,直接拉到cpu上管D极供电电感上

网友:
风扇接口旁有一个二级管可能是那个损坏了

网友:
当时修的时候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当时没量别的,只是量了下1.5V输出,正常,又量了下内存供电,发现内存供电没有,mos管D极3.3正常,G极没有控制,控制芯片为lm358,想着应该是lm358坏了,就找了一个换上,换上后还是不好使,就测了下lm358的8脚,没有电压,这才想起来,应该把各路的电压都测下,发现cpu的上管mos_D极,风扇中间针,都没有12V电压

网友:
CPU_FAN一般都是通过一个三极管和电阻连接的
先看下跟FAN相连的有没有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管d极为0.86V  一般是12V到上管电路出问题  12V电压一般就经过电感还有电容到CPU上管的D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