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开机自动掉电

楼主(2010-06-26):
此机故障为有时能开机,但一用热后关机后在开机就掉电,经网上查了一下说是网卡芯片U27虚焊,但是拆下主板,发现U27坐标上没有芯片,请问是怎么回事?还有个问题是去掉所有的负载,上打阻卡,VCC的电压有4V多,高出了卡上的2。5,是不是没有上负载的原因?希望知道的大哥们帮小弟一下,谢谢你们!
芯片
掉电

网友:
如果排除你的表不准的问题 4v电压在主板上面是没有的 只有5v 3。3v 1.8v 1.2v1.05v 还有就是cpucore

网友:
接电源看下是不是CPU供电不稳定,加焊下CPU供电试试

网友:
那网卡芯片U27只有坐标,没有蕊片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看一下CPU这块的问题吧,不过这种板子出问题的情况太多了

网友:
多半是CPU控制苡片虚焊,加焊下试下。

网友:
再开机掉电的瞬间测一下各个电感有没有电压出来,缺哪个就修那个。

网友:
没有4V多的电压吧,是不是表没有电了

网友:
如果你的表没错的话,你可以查一下IC是周边的电容电阻是否有短路这些,排出这些后,可以换个IC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