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L1084烫手【木木三】

楼主(2010-06-26):
【故障部件】

  “WinFast K7NCR18D PRO”主板一块

【故障现象】

  电脑冷启动,可正常启动。主板自检->Windows引导->正常显示桌面。只能坚持最多两分钟,然后直接“黑屏”。
  黑屏后,诊断卡跑码,检测到内存后复位,重新又来跑码,周而复始。

【故障分析】

  内存旁有一个“APL1084 GF40M”外形极像场管的元件,但有资料说是“低压差稳压器”。
  通电开机,5秒钟后温度便烫手不能摸。

  判断是这个元件坏,但有资料说这个元件不容易坏,并且手边也没有相同的元件进行替换测试。所以求助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具体位置?

1、主板效果图

2、主板实物图

3、元件APL1084 GF40M

4、电路图

网友:
5秒钟后温度便烫手不能摸..换了。。1084大把的是

网友:
我找了5块主板,3块显卡,一个都没有,看来都大把到楼上去了。

网友:
可以用1084 1085 1117 代换 这个是三端稳压管 把5VSB转换成3VSB .发烫的原因可能不是管本身原因  可能是南桥或网卡短路引起的。 你打下1084的阻值要是否偏低。 要是偏低就先拆了网卡

网友:
拆网卡,IO,不行就算了。这种子。!

网友:
测量了一些数据,供大家一起分析:

1、元件从板上拆下,测元件本身参数,采用检测场管好坏的方法测试。

【准备】数字万用表打二极管档,镊子短接GS两脚。
黑表笔接G极:红表笔接D极,数据为“1”;
        红表笔接S极,数据为“1”。
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G极,数据为“773”;
        红表笔接S极,数据为“839”。
黑表笔接S极:红表笔接G极,数据为“1273”;
        红表笔接D极,数据为“570”。

按照场管好坏的判断,应该只有一组数据显示,现在有这么多,是否是元件损坏?

2、对地阻值测阻值
【准备】数字万用表,打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接G极数据为:58
黑表笔接D极数据为:44
黑表笔接S极数据为:413

阻值是否偏小?

网友:
拆网卡我还想得通,拆IO后,不是连机都开不了,还怎么测试是否正常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中间脚对地值  看一下有没有短路  有短路打板上所有USB数据线对地值   USB数据线对地值有短路  南桥坏  没有短路拆网卡后再和南桥下面那个芯片

网友:
这个管子发烫肯定是后级短路引起的,本体没有见过发烫的

网友:
打中间脚对地值  看一下有没有短路  有短路打板上所有USB数据线对地值   USB数据线对地值有短路  南 ...
引用 网友B:

  打中间脚对地值,万用表显示数值“58”。这个数值算比较低,算是短路吗?
  打所有USB数据线对地值,一共4个USB口,8个点位,数值均在770以上,这个数值应该是正常的。

这个主板的网卡芯片,焊接方式比较特殊,怕轻易取下后无法还原,所以尽量确定故障后,在动手。

南桥下面的芯片是这个,是SATA管理芯片,会和这个芯片有关系吗?

网友:
这个管子发烫肯定是后级短路引起的,本体没有见过发烫的
引用 网友C:

  感谢提供思路。这个思路在其他地方,也搜索到了。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这个“后级短路”的位置给找出来。

网友:
加个散热片,实验下吧

1084很少坏,稳压的,确实到处都是。

追线,应该有轻微短路。。考虑到顾客原来还能点亮。最好别乱大修

网友:
加个散热片,实验下吧

1084很少坏,稳压的,确实到处都是。

追线,应该有轻微短路。。考虑到顾客原来 ...
引用 网友D:

下面的电路实物图就是当时我跑线路所绘制的,最左边的“620”电阻,一头接APL1084,一头就直接接地了,是否正常呢?

网友:
楼主的图肯定没跑对,对稳压器来说,肯定是有输入有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办法直接确定  只有拆掉 这个网卡用风枪吹 很容易还原

网友:
没办法直接确定  只有拆掉 这个网卡用风枪吹 很容易还原
引用 网友B:

  已经将网卡芯片用热风枪取下,不过故障依旧。

  故障现象就是“冷启动”,诊断卡正常跑码,屏幕上能出现自检画面,但坚持不了多久,顶多一分钟,马上“黑屏”。然后诊断卡上的“RST”复位灯不停闪烁,跑码也就在“F5 C0”之间不断重复(鑫帝诊断卡),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换io看看,不行再测x

网友:
楼主的图肯定没跑对,对稳压器来说,肯定是有输入有输出。
引用 网友E:

跑线路最头疼的就是,跑着跑着主板上一个“洞眼”,线路至此就打住了,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了。图中有“小圆圈”的就是跑到“洞眼”了,没法继续了。

通电测电压,APL1084:
D级:1.6V
S级:3.3V
G级:0.3V

网友:
换一个1084试一下,如果还这样南桥挂了。

网友:
换io看看,不行再测x
引用 网友F:

"不行再测X”,这个X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