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HKC788A 出现的怪症状

楼主(2010-06-26):
一台HKC788A  17液晶,不通电,客户说是雷击了,开壳初步诊断,电源部分烧毁,费了半个多小时把电源部分解决了,通上电源线指示灯亮了,我原以为没事了,可是就点亮了没有5秒钟,新毛病出现了,这个是电源板和高压板一体的,只听见啪、啪、啪的响!经仔细检查,高压板有短路的!   怎么办, 换高压板!!!把一体板上的高压板拆掉,找到12V供电,和5V供电,还有控制,换上新的,!!嗯好了,不响了!  可是灯管就闪两下就灭了,就是说屏幕就显示两下!就没影了、、、、关掉开关在开,屏幕上还是闪两下就黑了!!郁闷了今天一下午!!小弟整不了了!!请求高手有没有见过这种症状、、、在线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灯管检查了吗?如果灯管在其他的板上能点亮,那就是你换的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灯管还没检查,高压板换了,还是那样!! 修完电源的时候灯管显示了几秒钟,紧接着就啪啪啪响了!!

网友:
先确定灯管是好的。把原来的高压给全不断开。。。电源部分是好的。12V。地.开关。弄对。那就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灯管坏了要换两根要不然也是一闪而过。

网友:
先去保护看看,还会不会灭,如果不会就是高压和灯管部分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换过了在看一下灯管

网友:
问题已解决,,  原因是 给高压板供电的12V 电压低,只供出5V电,也没查出哪里的毛病,后来换了个470uf,25V的电容!! 换上电压升到12V了,接上高压板,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