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请教关于行管发烫的问题

楼主(2010-06-26):
    鄙人接到一台现代V450+,15英寸的显示器。故障现象为不通电,拆开后先量保险,没问题。于是量行管,表发出“滴”的声响,原来行管短路了。遂将此管拆下,是C5411。再次测其阻值,BC结阻值为115欧,BE结阻值为113殴,CE结则为0殴全短。
   仔细观察FBT各脚位并无虚焊,推动部分也无虚焊。 重新更换了一个C5411,通电试机正常,然后就装起来了。
   客户用了一天后又拿回来了,说还是原来那问题。我打开后直接测C5411,又短了。。。将逆程电容,S校正电容都拆下量了,容量都很正常。又打了阻尼管的对地,也正常。重新换了个C5411,点了不到3分钟就黑了,而且还发出行管短路时才有的声响,断开电源,行管散热片很烫手,但C5411并未击穿。量了B+电压为86V左右,又测了B+电流,刚开启时为340mA,过半分钟左右升到了410mA。
   想请教一下各位,会是什么问题导致行管发烫以至于击穿?

网友:
1、行管激励有问题。检查 推动级。
2、B+电源不良,(检查一下B+的滤波电容)
3、包不良。

网友:
行偏转不良也会

网友:
行激励不够,B+过高,行包有短路。

网友:
我量过行管B极的直流电压为-0.1V,交流电压为3V,行激励部分是正常的。FBT并没有温度,也可以说明它没短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逆程电容,S校正电容只能使用代换法确定,行包内部轻微短路是测不出来的,建议先代换逆程电容,S校正电容,然后再代换行包,记得上次修个创维的电视,发现行管坏,据用户讲,此机刚修了不到几天,用到不到一小时就坏了,我想这个问题肯定不是单纯的行管问题,上电测+B正常,换行管用不了几分钟就发烫,最后换逆程电容好了,到现在一年多了就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光测电压有时说明不了问题,除非你能看到波形!
上面的几位说的都很在理,也是平时遇到这种故障时所要进行的常规检查。
建议你再仔细查一下,还有注意行推动的滤波电容换一个,行推动变压器和限流电阻有没有虚接,电阻有没有变值。
再有一点,就是C5411用在显示器上有时不太适合,可能是C5411假的太多吧,你可以考虑换用其它型号,比如J6815或J6820。

网友:
行激励不够,B+过高,行包有短路,看看那个行激励变压器前有个电容是不是容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