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7300GT 显卡维修实例

楼主(2010-06-26):
ONDA 7300GT 显卡

故障现像:开机保护
  经查12V对地为1,量GPU供电对地7,显存供电对地89 。嗯,挺好,GPU和显存应该都是好的。  因为GPU,显存供电对地阻值都比12V大,所以推断GPU,显存供电电路都是好的。 那么短路点应该可以确点在 GPU风扇,78L05,以及12V供电滤波电容上。 目测风扇接口,无短路现像。 拆下78L05,量12V依然对地为1。 最后全拆12V滤波电路上的 贴片电容,好了。 也不装了

网友:
这个电容是12VBUS非常易坏,最好上一个耐压高点的16V贴片电容

网友:
我还没有修过是贴片电容短路引起的。值得学习下。

网友:
同型号,静音版,换了电容!跑三D正常!
第二天客户拿了回去不能亮机。。。
查GPU供电1.13,显存1.8。开机不显!换74,加焊GPU无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下显存供电对地阻值小于50以下显存有不良的,这样的卡修多了用了一两就会短路换了显存也不行只能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