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的液晶在水里泡一个晚上了

楼主(2010-06-26):
客户5月买的,前天我们这里发大水她住一楼来不及就淹没了(我也住一楼也淹了),下午接手拆开后里面黄泥水很多用自来水清洗了一下,由于没有这方面的处理经验,弄过的朋友请说说。板子已经用洗板水洗过了

网友:
已经没有用了

网友:
电路板问题的少,呵呵,清板水清洗后干了后可以通电检查,看驱动板和电源板能否正常工作。一般没有通电的情况下,电源板和驱动板坏的会少些,电源板相对驱动板坏的几率再多点。

液晶屏本身,最少你要换导光纸了,看几张,找同型号碎屏换了,有可能需要换整个背光模组了,基板本身,清洗干净的话,坏的机会不大的,不过有可能需要换偏光膜

网友:
液晶屏有没有进水呀,要是屏也进水了,那这屏就废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弄最好现在先洗好  烤会等没有水分了在动手来弄

网友:
你先看 看屏进水了没有 啊    我估计要换背光莫勒

网友:
先烤干测测有没短路上电测是什么故障现说,没说出现什么故障说也是白说。

网友:
最新的消息是驱动板和电源高压板正常,那些背光模花花的去了18.5英寸的,液晶估计没事我清洗后貌似正常。。。。后续看中午

网友:
房子都淹了,这两天如何生活,

网友:
我感觉凶多吉少吧,屏可能已经坏了吧

网友:
屏没有部题就没有什么呀

网友:
液晶基板进进水,真彻底报废的很少的,偏光膜,还导光板,导光纸换后多数都能正常的

网友:
由于相机的原因没照到像,此液晶洗板水伺候后可以显示,不过背面有点指纹。。。呵呵我按上去的洗不掉了收费150不保修

网友:
应该不会有事的 即是进水了但是你只要清理好,晾干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