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

楼主(2010-06-26):
朋友送我一块7900GT的显卡(AGP板的)玩游戏时卡上的蜂鸣器会隔几秒响一声但不会退出游戏,温度不高(先怀疑高把机箱侧板打后开用鸿运扇吹散热板用手摸是凉的),上网及待机有时也会响,跑“3DMARK05”10多遍都能完成,电源是DELL350的额定350W的双12V(每路18A),AMD2500+,2条内存,一光驱两硬盘。系统重装过。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吗?除了拆蜂鸣器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你换个显卡驱动看看能否行不,有的时候是你的驱动不对还是不行干脆拆了。

网友:
那时GPU处理不过来,你用软件测一下有没坏的地方。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CPU的风扇时转时不转引起的,我主板没蜂鸣器,但奇怪的是怎么会是7950显卡的蜂鸣器报警,以前的显卡是6800不会报只会重启。

网友:
应该是 cpu  过热的 时候 功耗增大
显卡欠压  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