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D2120L+RTD2525L 刷机软件和程序

楼主(2010-06-26):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19寸液晶 Acer M9WRD5。故障为接不接VGA线都只在开机后显示 “无信号”
约两秒后黑屏。测各项电压都正常,应该是程序问题或MCU损坏。没确定程序正常前不想动硬件。哪位高手有此机的刷机软件和程序,请给我一份。万分感谢!!
主控芯片--RTD2525L
MCU     --RTD2120L
屏号    --LTM190M2-L31

级别尚低、请发电邮或QQ   Janrn@Livel.cn   \   81577210

网友:
这个东西不是一个软件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要编程器的说,所以就算我给了你程序和软件也没有用,买编程器的时候,会带程序和软件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    编程器可以找同行借用,但没有程序就真的没用了。如果你有,请发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2011-02-26):
我的假三星板也是:RTD2120L+RTD2525L ,白屏,正在学习怎样弄!

网友(2011-11-11):
我也急需啊,谁有RTD2120L+RTD2525L程序,发一个nhbookworm@126.com

网友(2012-08-28):
长城不少驱动板也是这个方案,谁有给我发个。谢谢 58290004@qq.com

网友(2012-10-12):
我们厂自己做的显示器也经常出白屏问题

网友:
这不是故障,这是正常现象,接主机后就亮了。

网友(2013-03-13):
我也有一个假三星的rtd2525l  wujianbin167@163.com

网友(2013-06-19):
应该检修同步信号输入电路,能显示无信号,程序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