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的宏基液晶,电源烧了,重重故障,一修再修,超出了我的维修能力,求救~~~

楼主(2010-06-26):
今天维修一台17寸的宏基液晶,电源烧了,无输出!首先外观了一次,并无明显的烧毁或烧焦现象,所用的电源IC是203D6,通电检测,300V稳定,就是无12V  5V输出,用表量300电容关电之后电要好久才会慢慢下降,直至最后变成0伏,为防电击,只有放电了,在检查了20分钟后,发现有一个22欧姆的贴片电阻已经明显开路了,换了之后,300伏电容不用放电再不超过十秒的情况下,可以下降至0伏,但是还是无输出,又把整个电源内部所有的元件全部检查了一遍,都好象正常了,最后只有怀疑电压IC了,代换了全新发203D6之后,有电压输出了,心中大喜,12伏,5伏都正常了,于是接上驱动板试机,此时发现接上驱动板之后,按键板上的指示灯还是不亮,测其电压,发现正常3。3伏却只有1。4伏,难怪指示灯会不亮了,只有两个可能,1:电源还存在故障《带不动负载》2:驱动板短路了。于是我又换了一块全新的电源板,此时发现,原来真的是电源板存在故障,驱动板是好的,可是整个电源区区也就几十个零件,我全部检查了都没发现什么异常啊,最后我想会不会是高压部分存在短路把电压拉低了呢?于是我又打下了两个高压包,拆了两个高压管,然后安装一个全新的高压板上去用它原来的驱动板再次点它发屏,哎```真是可怜,输出电压还是不稳定,5伏,12伏都是不停的跳变,指示灯也一闪一熄,这个电源板整了我一个上午,光藕换了,431换了,电压IC也换了,还换了一个22欧姆的电阻,竟然还是不行,彻底没头绪了,一个电源板区区几十个零件,为什么这么难修呢?请求各位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我,付出了这么多,真的不想就这样放弃,  谢谢大家,本人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
看看启动电阻!

网友:
1:电源还存在故障《带不动负载》  应该按这个方面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电源还存在问题啊,我查了个遍都没发现异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阻好像也都正常,不知道你说的启动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先把5V供电管换了

网友:
把上面的电容全部换了

网友:
把那一堆小电容换了,还有前面的哪儿八角的电源管理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5伏和12伏的供电管都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容一个个全部换?这样行不行啊?我就只换了5伏和12伏的虑波电容,其它就没换了

网友:
当然贴片的就量一下是了,行不行,不知道。以前修过,在板上看,量都没事。无奈之下试试换全部电容后好了。

网友:
查查对地电阻  对地电阻不良会这样

网友:
应当是反复起动吧,22的电阻是接开管管的控制极的吧,你没下203D6的6脚电压是不是有跳变?同时5脚输出是接22那个电阻也是它的输出,看电压是不是也跳变 .重点检查6脚附近的两个三极管,一个NPN   一个PNP的

网友:
三极管虽然我没换,但是我都拆下来检查了,都没问题啊

网友:
查过压过流保护引脚上面的电容电阻有没坏,变压器有没局部短路。

网友:
今天这个电源板又出现新问题了,它不是电压不停的跳变,而是它的输出电压都提升了一倍,5伏变成了12伏,12伏变成了24伏,接负载电压也是比原来上升了许多,光藕换了,变压器都换了,还是一样,求救`````

网友:
连接光耦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换输出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代换tl431以及旁边的取样电阻

网友:
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在换下203D6。我以前也碰到过,能用SG6841代换,你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