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冠捷19LCD花屏,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0-06-26):
一台冠捷19LCD花屏,请教各位老师,具体故障见图,已经用通用版点过,还是一样..

网友:
图看不到。板换了还花,那只能是屏问题。

网友:
屏坏了,手上的普通设备是修复不了的。一般这种情况我会告诉客户不用修了

网友:
看样子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这样的都是时序控制电路出问题在外面都不怎么能修,资料也好少介绍这方面的只有生产屏的厂家才能修。

网友:
屏挂了~~~~~~~~~~修不了。

网友:
看屏的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没得修了,只有换屏

网友:
换屏吧 没救了。。。。。

网友:
跟我遇到的一样,没的救了,我上次两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屏上的
排线有短的了

网友:
你程序刷对了吗?

网友:
用通用版点过,还是一样 那就已经说明是屏的故障了

网友:
T要修T-CON先把5大电路找出来,看电压对不对阿,实际TCON零件很少,有心研究很快的,我觉得第一栅级松脱了

网友:
VGH电压不足,无法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