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时钟芯片出问题会不会导致cpu无供电?

楼主(2010-06-26):
如题,主板是这样出问题的:梅毒的SOYO SY-I5GZ-L,945主板,想上e5300,但那板上不了,跑00.后换了一个cd2.66的单核u(那u可能是有问题的),开机打算刷新bios,第一次进入bios设置程序后用u盘启动,但认不到u盘。重启,换第二个u盘。进入到快引导u盘时死机(u盘是好的)。关电后再开时复位灯不亮了。测试cpu无供电。上假负载,测试cpu核心供电才0.4v左右,pg电压无,上真u核心无供电,也无pg供电。经测试c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全满足,管子也没有短路。打内存数据对地阻值时,发现一部分阻值偏低了一半(一小部分,连续相邻的。偏低的阻值是完全相同的),可否认为北桥坏?回到上面的问题:请问时钟芯片出问题会不会导致cpu无供电?

网友:
CPU的供电与时钟芯片无直接关系啊。
只要满足VID设置及PWM IC的 EN脚已使能。
但是如果EN脚是时钟芯片控制的话,就可能会有关联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时钟控制EN的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记得哪家的板有的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 那么可能是驱动IC的问题  也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虚焊了  时钟芯片有问题不会影响CPU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D:

驱动ic已经更换了。还是不行。南桥不工作会引起cpu无供电吧?我测试时钟的晶振无压差。怀疑时钟不工作(因为突然死机,所以认为可能是它出问题了)导致南桥不工作,从而使得cpu供电出问题(上假负载,cpu供电上管有0.63电压。下管完全没有电压。上真u,上下管都没有电压)新手修机,不要见笑)

网友:
回复 网友A:

en脚没直接到时钟,谢谢
    vid上假负载及真u都是1.2v。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电压不正常  先查一下别的所有供电 正常不正常   都正常的话电源IC工作条件 满足 换电源IC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南北桥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电源ic已经更换了多个。且确定电源ic及后用来测试的cpu都为好的。没思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都正常 那么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要么就是CPU座空焊

网友:
电源
电源IC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电源
电源IC的型号是什么?
引用 网友E:

电源ic是isl6312.

网友:
都正常 那么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要么就是CPU座空焊
引用 网友D:

cpu座是穿针的,不会空焊,晕

网友:
关键脚电压正常否
如9、10、11、36

网友:
好像不会了

网友:
关键脚电压正常否
如9、10、11、36
引用 网友E:

9:1.25,10:5.08,11:0,36:1.17
这样的数据哪个有问题?

网友:
11脚REF 电压为0V不正常
此脚接的是内部VID转换器的输出端,此脚电压一般和VCORE输出电压一样
把这脚外接的电容取掉试试,另外查一下此脚是否还有其他支路

网友:
11脚就是ref脚出来接一电容,电容另一脚接地(isl6312电路图也是这样),用二极管档测试那电容数值为747。
请问这个ref脚起什么作用?一般电压为多少?

网友:
11脚REF 电压为0V不正常
此脚接的是内部VID转换器的输出端,此脚电压一般和VCORE输出电压一样
把这脚外接 ...
引用 网友E:

已经取了此电容,空脚对地用二极管档测试数值为600左右。取了电容但电压还是0v(确认此脚出来没分支,用的是假负载测试)。下一步怎样做了?

网友:
没关系的。CPU与各主供电满足后。时钟和复位才会出来

网友:
VID信号的组合是否有效?

网友:
VID信号的组合是否有效?
引用 网友E:

vid正常1.2v。怎样查师傅?这个主板是什么都没搞过,死机后就这样了。具体见帖子第一楼

网友E:
vid正常1.2v。怎样查师傅?这个主板是什么都没搞过,死机后就这样了。具体见帖子第一楼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所有的VID引脚电压
然后对照一下芯片的PDF
看VID对应的值是多少

网友C:
我说的是所有的VID引脚电压
然后对照一下芯片的PDF
看VID对应的值是多少
引用 网友E:

vid0-vid7都要测试吗?是用假负载测试还是用真u测试?好像上真u某些vid脚是没电压的吧?上假负载也是某些脚没电压的吧?请指教!谢谢

网友:
谢谢逸风一直的帮助,现请教pdf中的这个说明,好像说高电平是1.2v什么的,英文看不懂。
pdf说明如下:

文本文字如下:
VID0, VID1, VID2, VID3, VID4, VID5, VID6, and VID7
These are the inputs for the internal DAC that provides the
reference voltage for output regulation. These pins respond to
TTL logic thresholds. These pins are internally pulled high, to
approximately 1.2V, by 40µA internal current sources for Intel
modes of operation, and pulled low by 20µA internal current
sources for AMD modes of operation. The internal pull-up
current decreases to 0 as the VID voltage approaches the
internal pull-up voltage. All VID pins are compatible with
external pull-up voltages not exceeding the IC’s bias voltage
(VCC).

网友:
各个VID的电压,高电平是1 低电平时0
然后去对照PDF中的VID表,看看这样的VID组合应该输出多大的VCORE

网友:
看pdf说boot1.boot2.boot3都和most有关。不知道工作原理。明白的进来说说

网友:
BOOT是自举升压端

网友:
先看下VID0-7的电压啊

网友:
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核芯供电,和内存供电、桥的供电路,看看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你这种有可能就是U座空焊了 是哪种座子 BGA座子就容易空焊压下试试
针式座子就不用了

网友:
通孔焊的U座一般是不会空焊,但775的触针式U座与CPU之间的接触因高温与长时间使用,触针弹性变差,还有因氧化问题造成与U的接触不良,都可能造成挡00或无复位,我有过多次经历,方法是清理U座(去氧化),在U与座之间压紧的地方垫上0.3mm左右的硬纸片,多次见效。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用什么东西去氧化?因为用假负载下管有0.几v的电压。上真u后就没有电压了。vid0-7有一个组合电压。测试有些是1.2v的电压,有些是0v的电压。应该正常的。

网友:
CLK坏了 可能导致VRM PG呗拉低导致没输出u。。

网友:
你用什么东西去氧化?因为用假负载下管有0.几v的电压。上真u后就没有电压了。vid0-7有一个组合电压。 ...
引用 网友C:

有些是1.2 有些是0 个是1.2 那个是0 ?标清楚。

网友:
CLK坏了 可能导致VRM PG呗拉低导致没输出u。。
引用 网友G:

clk是什么东西?时钟?具体指的是什么?能否明说,谢谢

网友:
1、去氧化的方法:做一个结实的样子象棉球棒的工具,但不能用棉球,用结实的布来做,这个布球的大小不要超过10mm。蘸上变压器油,在U座的触针上顺方向轻轻的反复擦,注意千万别让针变形。
2、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假U的PCB板比真U厚约0.5mm,请注意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