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dx2258主板 速度奇慢 cpu 100%

楼主(2010-06-26):
主板型号 M2VH-RH-HP  系统运行正常 有时跳xx内存不能为读 处理器经常100% 有没有人碰到过。。

网友:
             中                毒                  了              吧

网友:
CPU百分百  不知道你有没观察过硬盘 如硬盘有问题 CPU也会百分百    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  不过你也没有说你是什么CPU  什么内存  还有运行什么东西百分百  你可以在进程里观察是哪些程序占用了CPU   但是总感觉你这是系统问题   不要拿主板说事

网友:
除了主板其他都代换过 问有没有碰到同样故障的朋友 本人毕竟修了两三年的主板显示器 常识性回答就不用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看一下进程 里面是什么进程占用100%

网友:
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就开机待机在那CPU使用率就100%啊   这中问题 我有碰到过呐。嘻嘻。

网友:
配置 闪龙940  3400+
        80G硬盘
集成显卡
此机器客户新买来就一直出这样问题 交给售后一直没解决 说是换了主板 估计没换主板
由于是新板子 不想一开始就杀硬件 所以一直调软件 bios 也刷过 无任何效果 集成网卡 声卡都屏蔽过 没用  唯一线索现在就是用 hddture检测时提示有个CRC错误 担读盘速度正常,威盛的芯片以前需要打补丁的  现在好像ghost 版本的不需要了 各种版本前后一年多估计装了又50个了吧。。。。

网友:
system 占有 100%

网友:
你还是没说重要滴   进程管理里到底是什么进程占用CPU百分百

网友:
这个型号机器 装系统也有十几台了就这台出现这个情况  客户已经同意换板子了 只是没搞清楚故障原因位置 惠普自己家软件装无果后 准备杀南桥 喂喂我的CF-360

网友:
对牛弹琴了  您继续CF 360

网友:
system进程 从 32%---64%---100%---32%--64%---100%  如此循环

网友:
对牛弹琴了  您继续CF 360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你没看清楚 单纯的系统问题 不会连售后都装不了吧
而且同样型号机器安装系统都没有这样的问题
问题只是讨论,你要觉得自己技术好 那你技术就好 没人说你不好

网友:
可能是cpu一级缓存的问题,或者cpu温度过高。我认为可能是这两个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吧  我就不信这个  这个跟技术好不好无关系  CPU是啥的没说  内存是啥的没说吧   我只是发表一下我就是感觉不是主板的问题   有可能U的问题  有可能硬盘的问题  U百分百也有可能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是吧  我就不信这个  这个跟技术好不好无关系  CPU是啥的没说  内存是啥的没说吧   我只是发表一下我 ...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板卡级简单代换 换了不知道有多少了 要说是系统兼容性问题的话还靠谱些
毕竟惠普无耻的事干的太多了
主板型号在一楼 配置在八楼
主板型号:M2VH-RH-HP
处理器闪龙3400+
512条子
集成显卡
st 80    串

网友:
我也遇到过楼主的情况,最后没有修出来,还是换板好了。

网友:
经过一番摸索终于搞定了 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尤其威盛芯片组)用安装版装了,刚进系统没卡,设备管理器有两个驱动没上,PCI Driver和显卡,然后上官网下芯片组和声卡 显卡驱动 安装顺序也这样 一切很好 所以基本摸清楚原因了
又用三个克隆系统验证刚才的想法 在安装驱动时不加载芯片组和声卡驱动,等进入系统在安装芯片组和声卡驱动,三个克隆系统都很好用 速度也正常
这台机器在一年前拿给我装系统 机器刚买时间不长 装了很多系统 克隆 纯净 安装版都试过 有时安装的时候就蓝屏 有时装上就很卡 然后蓝屏 或不稳定。当时让客户拿去售后质保,后来也没来过。昨天又拿过来说一直都没好好用一直有问题 售后也给换过主板了。今天装系统一直很卡 就感觉板子没换 很卡 不过没蓝屏,看来板子应该换过了。
如果安装版再不行 就考虑硬件问题了

网友:
我的NEC也是这样,使用一会就奇慢,100经常的事,最后是不用集成网卡,显卡是ATI的,不知道LZ的也是ATI不

网友:
一般来说,装错了不兼容的磁盘驱动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