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主板

楼主(2010-06-26):
今天弄了一块主板,真是太奇怪了。刚接到手查了供电,就是CPU的供电煤出来。
换了个LM358上去也没有。又将主供电芯片RT3245换了, 没那样的芯片,就弄了RT3246上去,还是不行,有换了RT3248,还是不行,就把原来的那个RT3245给弄回去了,在一量CPU供电出来了。但是就是不跑马。问了老师傅,他说做桥就好了的。果真好了

网友:
358 不是CPU供电芯片吧,

网友:
你那个是做了南桥还是北桥啊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造成的吧

网友:
LZ是自己修还是开店维修,若是开店维修,你的思路未免太混乱了,有点盲目。

网友:
没有呀!我觉得和我差不多这样不好吗?你的虚焊肯定是北桥是吧!

网友:
不是的,是南北桥合一的,而且LM358是运算放大器。这我知道的,我说的是RT3245是CPU的主供电芯片。

网友:
能修好就是好同志!

网友:
这是褒义还是贬义呀,

网友:
一路下来,看来英伟达的芯片组,桥虚焊的太多了,还这么多厂用他的芯片,是不是有点害人!

网友:
英伟达的芯片组桥虚焊,好多的,但是他们的很好用

网友:
要是桥不虚焊,这么多搞维修的修什么去呢?这是好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