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二极管限幅电路 的问题

楼主(2010-06-26):
如上图 这个图  设 E的电压是3V  Ui的电压是 4V  上面接正 下面接负   那Uo的电压是多少?

如果是3V  为什么?

网友:
3V  二极管当正大于负就会导通,大于3V的就会经过二极管到E了。

网友:
图上的二极管接法是无法导通的,Uo的电压是输入电压

网友:
uo电压被限幅:小于3.6V(如果二极管是硅管的话)
因为如果二极管正负极压差达到0.6V,就会导通

网友:
如果二极管是肖特基二极管的话,电压还能再低一点。

网友:
如图所示,根据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正大于负是可以导通的,硅0.6 锗0.2-0.3

网友(2010-07-28):
UO=E+D,D用硅管时是3.6V,D用锗管时是3.2V,
UI =Ur+Ud+E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感觉7楼的分析很有道理。

网友:
哈哈,2楼说的对啊,只有当D大于3V时才能导通,不过不管是否导通,UO的电压都是Ui-IR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