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UPS不开机

楼主(2010-06-26):
不开机,从没修过,有修过的高人指点下,从那下手

网友:
楼主从来没有修过就不要动手了,UPS和普通开关电源不一样,里面带逆变电路。有220V电压,不懂原理修不了。

网友:
先换内面的电池再说!

网友:
电池是好的,已测试过了,我看也就一电路板,有啥复杂的呢,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UPS是AC-DC和DC-AC的综合应用,那还真是有很高技术含量的

网友:
LZ看一下 电池的电压时多少呀。低于12v会不启动充电电路。  直接给电池一个13v的直流电源 试试应可以

网友:
UPS   大多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我才修了一个山特城堡系列的,也是不开机,看一下后级输出的管子5n120,和快恢复二极管是否正常

网友:
通常UPS使用的时间久了,电池就会失效。

曾有过这样的电池,万用表测量有12V的电压,其实是虚电,更换全新的电池后故障排除。

网友:
是不是有加电,但是输出开关盒不上啊??

网友:
把开关打到开位置再测电池是否有11V~13.7V,否则更换电池

网友:
直接换电池就行